MODEL:XP380电源的开关管上的字体被擦掉已基本确定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0-08-26):
各位师傅好!
      这只电源的开关管上的字被擦掉,不知道是什么管子。我发帖后得到师傅们的热情帮助和指点。大只佬还送了我一份双管正激的图纸,这份图纸的线路跟我跑该电源的电路几乎是一样的。由于我手里没有大功率的场效应管,既然确定是场效应管,可我手里有6N60场效应管,不如装上确定一下。
      再次检查该电源没有发现还有可疑的元件损坏,只检查出一只场效应管和一只二极管损坏。从线路来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只二极管击穿短路造成接300V这只场效应管烧坏的。因为这只二极管的负端接在这只场效应管的源极,正端接地。只要这只二极管击穿短路,这只场效应管的源极就直接接地了。(这只二极管的型号是:UF208。)。在旧板上找了一只半桥推挽用的保护抗尖峰二极管焊上,用绝缘垫把6N60装在原散热器上焊好后,装上彩电用两安保险。测得整流后约300V电压对地没有短路现象了。插上电源插头、插上风扇插头、插上无源功率效正电感、再插上市电电源线、接上表及自制辅助工具。成功是否就看这一通电瞬间。
      按下电源开关,啊!没有异响声,表的屏幕显示辅助电源5点10伏正常。这时在按下绿黑线的短接开关,也没有异响声, 散热风扇正常转动。这时用表测得各输出端电压正常。但是是空载,不会烧毁6N60的。证实该电源是用的场效应管,待我有了大功率的场效应管的时候换上就好了。
      各位师傅我在这里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再次谢谢各位师傅的热情帮助指点。

网友:
双管正激多用于主动式pfc的电源,既然是正激就肯定是使用mos管了。如果是为了这个问题纠缠这么多天,根本没有必要。这个电源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务必详细检查清楚再上主板。
还有,你需要的不是某一个电路图,是一本系统的教科书。

网友:
二极管与场效应管谁先损坏?场效应管击穿短路,二极管也会击穿的。

网友:
大功率的MOS可以用IGBT管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