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5v 12v正常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8-26):
ACER V193W  换了一片新的 电源板  以后还是指示灯不亮给点维修思路
驱动板 单芯片

网友:
那只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不要忽略按键板

网友:
发一维修手册,内有图纸,参考

网友:
驱动板换了看看

网友:
那只能是驱动板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