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华硕笔记本内屏不显

楼主(2010-08-26):
一华硕本子,内屏不显,外屏正常,擦显卡板金手指后屏上端有3、4公分高白条下面是多行斜条纹,类似回扫线,换一屏(型号不同,30片插),画面有显示,不过是分成左右两列,4~5行,是否屏坏?卡坏?
谢谢

    加焊显卡修复

网友:
屏没那么容易坏,重点检查下屏线和屏接口供电等

网友:
用外接灯管测试高压条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下屏线,如果屏线没问题的话就考虑下显卡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占多数!!!

网友:
显卡的问题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