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每次开机的过程中总要进行自我诊断的排除

楼主(2010-08-26):
        一台自装电脑的系统工作不正常,重新装系统后,每次开机都要经过自我诊断,从开机到进入正常工作画面要1分多钟。先怀疑系统没有装好,重装系统,仍然如故。再怀疑系统光盘经过多次装机后的数据发生问题,买了一张新系统盘,装机还是一样。
       在进行C盘属性检查时,发现C盘的已用容量比重装系统后用的容量大了一倍,装系统后,系统和附件的容量一般在1.6G左右,而这台电脑C盘的已用容量在3G以上(这里是指刚装系统的状况,如果装了一些常用软件,C盘的已用容量会大很多)。由此怀疑原来废弃的系统没有在重装中完全删除。
       用系统光盘开机,先进入PE,把C盘格式化,再装系统。装完后开机一切正常。
      小结:本来在每次装系统的时候,新系统会自动覆盖原来的系统和其它软件,如果没有覆盖,就要对C盘进行格式化。建议在重装系统时先进入PE,进行格式化再装系统,免得发生上述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也遇到过多次,直接在DOS下面GHOST,有的会解压时出错,有的则直接GHOS时出错.进入PE把C再格式化一遍,在PE里面GHOST便没有问题,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你说的从开机到进入正常工作画面是指从按下电源键到显示器出现文字还是指到硬盘启动时或进入WINDOWS。

网友:
一般直接GHOST没问题,如果GHOST出现错误,我就格式化再装过,继续出现错误就查硬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启动

网友:
硬盘的问题,有坏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嘛  硬盘是没问题的  一般在GHOST的时候 是边删C盘的东西 边装新系统进去的  如果原来的那个系统没删的话 就是在GHOST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是用安装版安装才是这样,安装板安装默认是分别安装的,安装完后还可以通过多系统引导菜单进入原先的系统,楼主如果不想要原先的系统,其实不必进入pe格式化,再选择系统安装分区时可以先删除原先的分区再重新选择该分区就可以对C盘进行格式化了。

网友:
GHOST XP系统是一边格一边安装

网友:
硬盘问题装不上系统的也不少呀

网友:
我的经验,安装装系统,除非是准备安装多系统,否则在安装的时候,最好是将系统盘格式化。GHOST安装其实就会直到格式化的作用,而用系统原盘安装的过程中,它也会问是不要格式化,要注意那个提示,最好是选格式化,而且是快速格式化成NTFS,这样会快些。

当然,哪果直接覆盖安装也不是一定不能成功,但成功的几率会小很多,尤其是一些系统文件已经损坏的,覆盖安装不一定会替换那些损坏的系统文件的。

网友(2010-11-06):
很可能硬盘有坏道了。特别是在C区。

网友:
安装版的,先删除分区再快速格式化后安装。ghost版的在克隆前最好也快速格式化一下。

网友:
重新分区,再做系统啊。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重新分区,再装系统,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多见!

网友:
楼主 没经验 分区有红快 1个都会这样,HDDREG 修复一下瞬间搞定~~~
如果是每次启动都检测硬盘  那就用系统修复命令就行 chkdsk c:/f/x/c/
本身Ghost 安装 就是等于格式化一篇的

网友:
学习中.把分区分成FAT32,也OK

网友:
GHOST应该是覆盖原有文件,应该安装盘有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只要先格式化再GHOST就会正常,我还以为是病毒在作怪呢。

网友:
先分区,再G系统,基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