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卡39或45

楼主(2010-08-26):
有一片精英945主板,拿过来时是说无法点亮。我清了一下BIOS,后现可以点亮了,以为今天怎么这么好,故障也太简单了,就放一下电就可以赚钱了。
等客户过来拿要试给客户看时,发现又点不亮了。诊断卡有时卡39有时卡45。在卡这前是10-c1-39,有时是直接就卡c1,不过内存。重新接一下内存之后,可以跑到26,见到画面,但是无法进系统,一去到选择界面就直接死机,界面就是可以选择进XP或者进GHOST的那个界面。反正就是很不稳定。不知道是内存是原因还是BIOS的原因 。内存测过电压和时钟,都是正常的。内存也是好的,一直都是有测机用的,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请各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同时我也测过桥和CPU的电压,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明显鼓都电容,发烫的原件啊???

网友:
所有工作点电压正常,刷BIOS程序试了没有.如果刷了程序还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电容我仔细地看过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是独桥板吧 如果是的话一般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英945  CPU座空焊  还有桥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