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b0-c3 循环跑?

楼主(2010-08-26):
集显的板,换内存直接b0 换U也是  是不是桥坏啦  小虾大虾都帮我下下啦

网友:
这个明显是内存故障,换好的内存如果还这样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可以查一下供电等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供电\时钟\基准电压\SPD电压正常后,按压座子\南北桥试试,不行就刷BIOS.刷完BIOS不行就换IO吧.

网友:
拆串口芯片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 供电 时钟等正常么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呵呵 这个呀多用几个号的内存换上看看   要不用洗板水刷刷看  这样还不好的话就去查他的 供电。时钟。和复位是不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我的经验是跑c1  c3  01  02  07一般换IO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