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PCI-E诊断卡的事情。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0-08-26):
以前那种老式PCI诊断卡可以诊断出问题所在,现在新的PCI-E诊断卡还能诊断出来吗?我师傅说目前的PCI-E诊断卡不好用,我师兄买来一个,很便宜的那种。几十块吧。连码都不跑?有用过的吗,用过的来说说。如果有好的,推荐一款。

网友:
  现在有很多厂家不想吧lpc做到pci-e的卡槽上 所以不能用 要自己飞线

网友:
买带LPC总线转接头的PCIE诊断卡 IBM特有效

网友:
用起来很麻烦,还要飞线,

网友:
PCI-E的也是用的LPC啊,有的机器有拉LPC过去,有的没有拉啊

网友:
论坛里卖的就很好嘛   虽然有的跑不了  但IBM  一跑一个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要飞到PCI-E的哪些脚上?

网友:
应该是飞到BIOS之类的位置吧

网友:
有些笔记本没有PCI槽子PCI-E的诊断卡又不行很是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e的没有引过来 找到其他有用到的地方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