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通用驱动板——改按键——在线等

楼主(2010-08-26):
上 次和朋友们说我修的一台显示器——有杂波——怎么也去不掉——没办法——换通用驱动把————可是现在遇到 一个难题————我要把原来的按键改到驱动板上来——————改到昨晚12点只有一个自动调整能用——其他都用不了——————

                            请问的大家按键板上面的——K1——K2——K3——K4——K5——它一共有8条线——其他的一根我测了是接地——|还俩跟是接指示灯的————

                            现在驱动板上面是————K6——K5——K4——K3——K2——K1——GND|——G——R——KO——

现在我测了下把按键的K1接到驱动板上的K1——依次接过去——-有一个黄线是接D的——但是现在多出俩跟线——接指示灯的——G——R这俩个什么意思——该怎么接——接错了我怕指示灯会烧掉————————

     我依次将按键K1接到驱动的K1但是现在接1个自动调整键可用“————我确定没有接错——————请问大哥们该怎么改————

网友:
一个一个的试吧,我都是一个一个的试的,先把开关和指示灯改好,然后再接一个,接上主机看一下是个什么键。。。以此类推...G,R我猜是green和Red的意思吧,绿灯和红灯...

网友:
G=绿灯,R=红灯,一根根试啊。先确定GND,然后用镊子依次短路GND和各个脚,明确各脚的定义,然后连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
如果lz还记得原来按键的顺序就好办多了 用万用表  在通用版和按键板 测测  很容易就测出来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接好了)就是指示灯没有接————-现在学会了

网友:
看这个图试一下吧

网友:
谢谢————————此机已经修复——————

网友:
6楼大哥帮了不少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