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B200

楼主(2010-08-26):
适配器可以开机   电池也可以    但是不能切换。  想问问有没有同行知道什么故障。还没有拆机呢

网友:
什么东西不能切换,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一起插上时可以使用     也充电       但拔掉适配器再插上  没有显示   强行拔掉电池就掉电。 必须先插上适配器,再插电池才充电和待机。 否则就是电池工作。

网友:
你好拆机了,是充电电路或切换电路有问题,修起来有一定风险!

网友:
还没有修呢    还有问题   电池有时开机  灯闪一下 不开   拔掉电池 用适配器就可以了 然后再装电池  这什么机器呀
拆机了  北桥做过

网友:
机器又返回来了

现在机器不亮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