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0 VER3.A主板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8-26):
今天接到一MS-7140 VER3.A主板来的时候MS-7损坏,换MS-7后能开机客户交钱走人,第二天又来说主板死机,拿到主板测试发现主板确实进WINDOWS不久后死机,反复测试好几次都是如此。每次死机后都是长按POWER ON后关机,最后一次长按POWER ON关机后就不开机了,再怎么搞就是跑00,加焊CPU SOCKET和刷BIOS都不行,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防伪IC装上去时有没虚焊吖,在加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防伪IC 呀?那是一个专用芯片吧,得测各个 电压有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M-7V星的防伪IC吖,就是你换上去的那个IC,重新加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认芯片没有焊坏或连锡  就测各电压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