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rx-720ul外置光驱维修求助——谢谢大家!

楼主(2010-08-26):
我有一个sony的外置光驱,型号是drx-720ul。故障表现是:无论是通过usb还是1394接口与电脑连接时,电脑无任何提示,无法连接。但是光驱可以开仓回仓,单独把光驱卸下装到电脑上是好的。电路方案是pl-3507,这个芯片也换过,故障依旧,电源问题也可以排除。那位大侠可以维修,请告知。万分感谢!
另外感谢冰刀一名和新围的热心帮助!好人哪!

网友:
光驱上的供电正常么 保险烧了没

网友:
LZ的是移动光驱??移动光驱不是直接插USB的吗?还能装上电脑?

网友:
是不是主板usb口的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2016-03-06):
后来掏了个旧板子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