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00怪毛病 求急救

楼主(2010-08-26):
故障:查上无线网卡电流跑到0.43A就掉电了 ,查上诊断卡就可以正常开就进系统,看了半天都卜知道改重何下手,请各位给个建议

网友:
换没换无线网卡试试啊  是不是无线网卡坏了   但本人重来没遇到无线网卡坏..

网友:
换了一个还是卜行,卜上网卡一样要掉点 只有上诊断卡才可以开机

网友:
重做下南桥试下

网友:
做下南桥试下

网友:
拿掉无线掉电不 我台试机上有见过 不插检测卡就开不了机 !!!一直没搞定
  送了N张坏的检测卡   修好了分享经验  谢谢

网友:
机器已好,原来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现在正在跑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南桥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多谢分享  下次台式机也干下南桥下 呵呵

网友:
无线网卡问题一般都是南桥坏

网友:
这机器就是南桥容易坏,应该是通病,我刚修了南桥短路的!

网友:
这个南桥应该是82801FBM的吧

网友:
啊哦 、还真的是南桥丫?  呵呵 、 精辟

网友:
哦——我曾经遇到过——无线网卡坏了——导致不通电的机子————拔掉无线网卡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无线网卡归南桥管,所以机率一般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