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华硕VW193D-B液晶显示器修复后吱吱叫

楼主(2010-08-26):
客户拿机来后说雷击,通电不显,拆机后,目测电源IC1530AT的启动电阻(三个472电阻,中间一个烧断),更换,开关管控制脚一个电阻烧糊,找到图纸后查出电阻为10K,测保险正常,桥堆正常,测开关管P10NK702FP坏用10N60代换,0.22欧电阻坏更换,测12V输出管10100坏换新,更换电源芯片后,上电,测5V输为4.9V正常,12V输出为16V正常,装机试发现,灯管亮时有吱吱响,待机时不响,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根据许冠杰朋友的提醒,换了那个1K电阻后,不叫了,但是指示灯一闪一闪,顺着这个电阻的线路又查出一个R912电阻断了,换了22K的电阻后,不闪了,正常,烤机中,谢谢许冠杰朋友的热心。

我用网上卖的那种灯管测试工具,测灯管,然后用可调电源输入12V给灯管测试工具,然后接灯管,每根灯管的电流都到5A(可调电源上显示),以前测没有这么高,然后我时间长了几秒拔掉,灯管测试工具,啪的挂了。

网友:
有吱吱响一般都是高压问题,待机时不响更证明是灯管高压问题。高压可能有轻微漏电吧。

网友:
高压漏电了, 可能是灯管

网友:
电源板你可能也没修好,我和你坏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修好以后发现一亮一灭,5脚连着的r917你注意坏了没,原本是1k,你在线测量试试,用20k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线测那个电阻断了,上了个102上去,不叫了,也是一闪一亮

顺着在查912电阻为22K,我换上好像不闪了,我在试试,谢谢你

网友:
不用谢的哇!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备份该机的MCU    有的话麻烦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