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DV1000档LOGO

楼主(2010-08-26):
机器是HPDV1000
问题:开机档LOGO
基本思路望闻问切。拆机,第一步:目测有无掉件,结果没有发现掉件,第二步,手摸大法,当摸到声卡的时候,把我手烫的生疼。上表测量短路了,拆了,不短了,开机还是档LOGO,我在摸,发现声卡功放也很烫,继续拆掉,测量轻微短路,对地阻值才30几。+5V这一块有问题。在测量+5V的发出PQ145没问题的情况下,排除前级短路。断开+5V前级,用电击法。把U10这个小坏东西烧出来了,排除短路,上好声卡,功放,
开机,还是档LOGO.问题还挺多,这里有个问题因为能开机,所以就没有放在心上,+3VPCU对地阻值才16.但是正常产生待机电压,现在想想是不是这块的问题呢,感觉+3VPCU的对地阻值肯定不对,所以现在转战这里。因为+3VPCU是PC97551的工作基本工作电压,翘起PC97551的供电脚,在测阻值正常了,看来这个也坏了,换,阻值都OK了。上电进系统了。
可是还有问题,没声音。耳机有声音,一看是通病,还好,Q42坏了,到现在才算是彻底解决了,[

网友:
请问这个机子是915GM还是945GM的,前不久我修了一个DV1000   945GM的,喇叭没声,耳机有声,换声卡,功放,耳机孔,喇叭都不行,最后让客户取走,是不是也是Q42的问题.

网友:
是915的,一般都是,你量一下耳机口就知道了,4脚总是有5V,正常在接入耳机才会有电压的,

网友:
我们前几天也来了几个DV1000的,比较老的机器,就是进水进的过于厉害,本来能修好的,闲太费劲,就劝顾客换主板了,懒了一些

网友:
挡LOGO,从楼主这学了这点思路,原来外设故障也会挡LOGO,还是为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很明确,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出了整个维修过程

网友:
弱问一下,楼主是怎么把97551供电脚翘起的

网友:
请问楼主所量的比如声卡功放短路,具体是哪个脚,供电?亦或是,对照图纸,一个脚一个脚量的?

网友:
看来维修有图真的是好啊
加上像lz这样的分析啥病都给瞧好了

网友:
少见的故障现象楼主修好了,佩服

网友:
这种情况LZ这么简单明了的给找出来了,LZ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呵呵,正好相反,我接到一台用耳机没有声音,外接有声音,这又是哪里坏了呢,请问楼主?

网友:
高手,维修思路清晰,要是把Q42工作原理再说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好像DV1000的声卡问题还真的不少,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功力深厚啊1

网友:
拿到板,思路明确。这才能成为高手,我还是初级中,拿到板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LZ高手,分析的很清楚....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