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1不触发,

楼主(2010-08-26):
机器型号:东芝M300(M301)
故障现象:不触发,无待机电流
板号:TE1MB8F0   GM965+ICH8+ATI独立显卡板,
二修板,拆机发现少了EC,论坛里TE1的图有好几张,后面找到QUATA TE1 REV1A—.PDF这个图纸对得上。 Quanta TE1 rev1A

网友:
有待机0。02A时,测了下ISL88731 PIN9 MBDATD 2。5V  PIN10 MBCLK 为2。5V是不是这两个信号跟EC交换数据成功后机器认为待机正常,EC的RSMRST信号是按触发键后发给南桥。
ISL88731电路中D/C#是作什么用,待机跟开机都为低电平。待机时PR122 也就是BAT-V 有19V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技术小组的朋友来回复下哦,等了一天了哦.

网友:
看看电池的smbus总线正常不。

网友:
触发开关上有3.3V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