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翰视淇JW199A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什么回事?

楼主(2010-08-26):
有台翰视淇JW199A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开了机之后,用了不久变成了黑屏,电源灯没亮,什么回事?按键板没问题。
不开机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可能坏了

网友:
这个现像有很多地方会有问题,你先看看有没有电容坏,然后再查查高压板电源等上面的件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查看了电容没有什么异常,现在通电没按开关键听到好小好小的吱吱声,如果一按开机键就听不到吱吱声了,还有,这台一插上电源的时候,旁边的一台17寸液晶黑了一下又亮,两台显示器的电源是同一插座的。

网友:
查电源变压器是不是有匝间短路呀开关管不良。

网友:
查电源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