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CPU无复位信号

楼主(2010-08-26):
T43  开机诊断卡不走码,有时钟信号,PCI有复位,但是CPU复位信号3.3V只有0.2V左右,其3.3V上拉电阻正常,有人遇到过类似现象吗?会是显卡虚焊吗?

网友:
看一下北桥和南桥线路

网友:
CPU复位信号不会是3.3V的正常时1.2左右吧,你的VCOR电压正常吗?北桥供电看看。

网友:
估计是NB虚了。

网友:
正常时CPU复位是3.3V    CPU供电正常

网友:
根据你所讲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刚收到一片料板和你一摸一样,CPU_PG   CPU_RST和CPU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其他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把显卡芯片拆掉后就跑了!我好像还拆了一个小三极管的,不然的话拆显卡会掉电的!后来把显卡上面的铝片拆掉测量的一下小电阻,有两个竟然是0欧!现在等显卡芯片回来再往下修了!

网友:
正常时CPU的复位电压是1。05V的样子,3。3V是不可能的。

网友:
CPU复位信号与北桥有关系,与显卡没有关系

网友:
南桥的可能行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