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嘉极能8688服务器电源的问题,短接绿黑线,串的灯泡总会常亮

楼主(2010-08-26):
排除有短路。插电,绿紫线有5V,短接绿黑线时,灯泡就会常亮。电源原来绿紫线无5V,更换L4981AD后有5V,但是短接绿黑线,串的灯泡总会常亮,我已碰到几次这样的问题,总是找不到原因,在这请教高手们了。

网友:
灯泡常亮应有短路故障啊

网友:
确定无短路,因为正好有两个一样的电源,第一个原来是电容问题搞好了,第二个是绿线无5V,(电源IC由3842,3844 ,L4981AD组成,电路控制板是做成独立一块板插在主电源板上,我将第一个修好的电源的控制板拆下,接上第二个电源上后,第二个电源就OK了,绿线有5V,短接绿黑线,各组电压正常。我买了5片L4981A换上第二个电源都不正常灯常亮,所以拆第一个好的电源L4981AD到第二个电源上,灯依然常亮,没办法又将这个L4981AD换回第一个电源的控制板上,可是第一个电源也不正常了,灯也会常亮。

网友(点评):
盲目交叉替换,亏大了!至少测试ic的电源脚是否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拆出IC后,测IC焊盘上的对地阻值是吗?这个倒没测,有可能L4981AD全坏了?

网友(2016-07-09):
正常的 主动PFC是这样, 你要串联一个猛负载, 那就是热得快

网友:
灯常亮 灯接在哪了 你接到5V和12V 不是正常了吗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