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g7 ver1.4 不跑码

楼主(2010-08-26):
今天借到一块七彩虹c.nf4g7 ver1.4 754的板子。
客户拿来说不亮。接手后看见爆了2个电容。换后。
接上电源。跑NO。
测试CPU 1.4。内存 2.5 桥供 3.3 电都正常。
压桥,压CPU均无效。
就在这时。我用镊子划了一下IO.我担心有虚焊的 。
结果再上电。还是跑NO。而且3秒就掉电。
汗·······
开始以为是短路了 、但是把12V拔掉开机,还是一样掉电。
强加电。发现一个MOS管有电烫。 09no3la 换后还是一样掉。但是取下09NO3LA就不掉。
发现09NO3LA G级上接一个LM324 。取下LM324还是不掉。LM324供电是12V。
我准备换个LM324试试。求前辈们给点后续思路。
cpu
掉电

网友:
LM324是四运算集成电路,不能去掉,也不一定是12V电压才行。刷下BIOS的。。没有BIOS机,拿下来用刷下几个脚。

网友:
肯定是祢在划IO的时候把脚位连焬 了.把IO上焊重新拖下试试.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故障是人为的还是本身就有故障?
如果三秒掉电还能在次加电,你就需要查一下各项的电压啦
先刷BIOS然后查CPU到桥的AD线

网友:
掉电后还能在点开及不 不开就是短路了

网友:
feinimoshu
的帖子
刮IO后开机掉电 应该是IO有脚连一起去了
要么就IO坏了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了,重焊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