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b不过内存

楼主(2010-08-26):
诊断卡跑C0 应该是没过内存 CPU供电只有0.9正常不啊?

网友:
CO是主板都没有工作跑C1才开始到内寸。建议做下南桥

网友:
客户说就是碰了一下就开不了机了,现在电流能到0.6多

网友:
CPU供电只有0.9正常不啊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再说内存不过的话是38了,估计你的CPU都没过!

网友:
CPU供电只有0.9是正常的

网友:
笔记本,CPU 供电 VCORE 0.9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