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 可以用可调电源吗

楼主(2010-08-26):
苹果笔记本 可以用可调电源吗
因为现有一台苹果笔记本,适配器接上笔记本灯不亮,直接把笔记本拆下来,量DC头,。也没有电压 但是适配器有点温度

不知是不充电器的问题
又没有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因为现有一台苹果笔记本,适配器接上笔记本灯不亮,直接把笔记本拆下来,量DC头,。也没有电压 但是适配器有点温度

网友:
完全可以的哦

网友:
但是没脏字样接头呀

网友:
不可以, 苹果的电源都有3租电压。

网友:
你看下接头跟电路板上面有几跟印刷电路不就知道了

网友:
那里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那里,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