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3V 5V都有不开机

楼主(2010-08-26):
HP6515B 刚开始是可以开机就是不亮 换完显卡 显示正常了 过了一夜早上上就开不了机了晕!
拆机检查3V 5V都有 就不开机了 请教高手装
开不了机

网友:
电流跳了几次 到多少 擦擦内存放放电看看

网友:
开机键上有没有电压,你都不说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
开机有电压 这款本本不能用我们用的多功能电源 只能用它原装适配器 现在按开机键无任何 反映 是U16有问题?

网友:
具体点!电流有多少,看看上电时序正常不

网友:
既然LZ做完显卡后可以正常亮机,那么LZ就要先考虑下在做显卡的同时是不是把其它地方弄虚了,热胀冷缩原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吧!

网友:
做完的显卡应该没有问题 都换了2次了 周围的都检查好了 没有丢件的
难到是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