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V-NX88T512HP 插外接电源就掉电

楼主(2010-08-26):
技嘉 GV-NX88T512HP 插外接电源就掉电
给我个 六项供电图 嘻嘻
掉电

网友:
测一下各个供电跟12V插口有没短路。

网友:
这个图纸我发过,你测一下12V电源部分应该有12V供电MOS或电容二极管击穿

网友:
NX2114 和 n3488 4835N 有那些可以代替芯片

网友:
这需要查代用料表的,不是工厂的很难找得到
你暂时用原型号来代换
再说了插外接电源短路说明12V电路不良,如果是反复烧上管才和PWM的线路有关及PWM本身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