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屏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8-26):
大家帮我看看这屏是不是坏了?刚开始的时候液晶屏是一亮一亮的,先是换了高压条,故障一样。后来发现有一灯座烧焦了,现在把4灯改2灯,不闪了,又变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把屏搞坏了。刚开始一亮一亮时看到画面是正常的,现在就算还原回去也是这样。

在屏上找到这个:LNP0334ZZD LXNO1AF020A
今天收到快递,驱动板换上。现在显示正常,烤机中。只不过修的成本高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屏?

网友:
找个能用板来点,用排除法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了一块板还在路上,是30+40P的,有点当心。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幕显示的故障图片太不清楚了,这种屏,就是好的,能完全正常点亮的板也不多。
等待最后的结果吧。

网友:
表现这种状态不太象屏坏,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可能是屏线被你弄断了都不一定,小鬼子的东西太鸡巴恶心

网友:
这个屏应当是EDT的屏松下的吧?楼主报的不是屏型号的  。
要么用转接板70转30+45  ,要么直接找70扣的线,成本很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换驱动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