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1-TM/S主板跑FF

楼主(2010-08-26):
CPU方面:
CPU主供电1.36V
CPU时钟0.4V
CPU复位1.2V
PG1.2V

内存方面:
内存主供电2.6V
内存负载电压1.3V
内存时钟(假负载上测)1.27V
内存系统总线3.3V
内存SPD3.3V

北桥方面:
总线电压1.24V
桥供电1.86V
周边68X电阻0.4V
周边小贴片电阻和电容 1.86V,1V,2.6V,1.3V,0.8V

南桥方面:
南桥周边贴片电阻和电容3.3V,1.86V,5V,

时钟方面:
根据PDF测量,全部正常.

BIOS方面:
供电3.3V,复位3.3V,时钟1.6V

打BIOS 13,14,15,17阻值无异常

打BIOS 24阻值无异常

带灯座测试CPU座,全亮,无异常

打内存与北桥间的排阻,阻值无异常

打北桥与PCI-E间的16对偶合电容阻值无异常

刮线打北桥与南桥间的线跑无异常

插PCI阻值卡,供电,阻值无异常

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

刷BIOS资料,换BIOS芯片,换IO芯片

按压CPU座,北桥,南桥.........

将CPU座加点BGA焊膏,风枪上下加热.....

最终结果,还是跑FF

实在没有思路了.求解!

网友:
复位跳变,我也测了,CPU复位电压跳变不明显.
在网上找了资料看了一下,有可能是万用表测不出.需示波器测量.
但其它复位电压均有跳变.
因为手上没有同样的板测量,所以这里不太清楚.
另外时钟,我只是测量了电压,频率没有测,我这边没有示波器啊!哎.......失望!

网友:
如果工作条件正常之后就先刷BIOS.,压U座\南北桥.不行有1394芯片就拆了在测,不行在拆网卡IC.拆到这里不行的话就测U座到北桥,北桥到南桥的对地阻值有没问题吧.

网友:
把CPU复位的那个线找出来然后上真U测一下看有没CPU复位。最好能用波波看一下LPC总线跟SMBUS总线的波形有没对。还有一个就是华硕主板刷BIOS里有注意条码。

网友:
主板CPU座和BIOS是最易损坏的,如果没有示波器就很难查了

网友:
已经找到了一块相同的主板,测量了一下,问题应该出在CPU 复位上面.

我测了另一块正常的板,CPU复位,很明显的低电平跳变.而我这块没有,始终保持1.2V的电压.

网友:
请问CPU复位在哪时测

网友:
cpu复位没有低电平跳变肯定不正常,用假负载可以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