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天啊 P5SD1 TM S 主板 太伤人了

楼主(2010-08-26):
今天接了一块P5SD1 TM S主板 用在清华同方的机子上的  刚接过一看cpu供电12v上几个电容爆浆了 以为就是电容爆了 想也没想直接报价100元 客户同意后我把那几个电容换掉【原来是16v1000的 我换成16v2200的】 上电开机掉电 头蒙了 这下赔了  那也得往下修 想可能12v短路照成  测cpu供电电路上管都正常 下管击穿了 而且下管三个都是D极和s极击穿  郁闷换呗  换好后上电开机了  但上cpu不跑码 没复位  再测cpu没供电 想了下看看电路采用ADP3181管理的cpu供电电路 不会是它坏了吧  又看了看 还有辅助芯片  开始查资料 跑线路 发现供电管到辅助芯片正常 辅助芯片供电也正常  在往上一级到了ADP3181了  真是想啥坏啥坏 换呗 用3180 3188代换都不行【注3180 3188 3186 3181 3168再有些板子上是可以互换的 自己经验总结】 后换了个ADP3168后开机电压出来了  那个高兴啊  上u  看看跑码  又晕了  01-02-03-04-05-06-C1-C3-25-2B 就是不亮 想可能是ADP3168芯片代换的问题 就买了片ADP3181 换上去故障依旧 想不会是北桥问题吧  这下完了赔大发了 镇定了一会想可能还有其它问题 测个电压发现北桥供电管电压不正常 更换供电管后 正常点亮 又兴奋有悲哀啊 【后面故障我在基地搜索到一篇帖子可以参照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350
上传张图 不清晰网上找的  我没数码相机  换件的地方都标出来了

网友(点评):
靠,这破板100元。。。换在基地 100元修3片我也开心啦!CPU供电太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恭喜LZ有惊无险啊 同时也学习了 以后换电容可得小心了 一般换错电容不只是爆吗》 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小心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子不是电容换得容值不对引起得,而是这块板本身存在多个问题

网友:
啊~ 就爆几个电容就报价100 那个LZ你真是会杀猪啊  我们最多也就是收个30块/板
老顾客还只能收十块/板 还不管多少个电容 我记得有次板上爆了20多电容 也就收了10块
那个郁闷啊 行情都被我隔壁那个搞维修的鸟毛搞乱了  好想揍他

网友:
我们一般先修好,后报价,...不会重复报价,.

网友(点评):
先修好再报价,那人家不接受你的报价不修了 那不是要还原,多麻烦啊、

网友:
遇到怀板还是要从基本的电压测起

网友:
这个板子,好的也不一定能卖100呢。我买个好的915板子只要40还是华硕的,比你这个好多了

网友:
不会吧,CPU下管坏了,上管还能幸免?100元修板 你那里能开出这样的价格,高人啊,。

网友:
换20个电容,才收10元  那你还修的有哈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冒办法啊   老客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那么说来LZ瞒倒霉的 希望我不要遇上

网友:
我看看会不会楼主换电容的方向不对引起的呢?因为华硕的主板标的正负相反的,

网友(2010-11-07):
饼哥 这板子还真不简单看似问题简单  但几个问题加到一块修就不好修了  而且没电路图 自己跑线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