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160笔记本插变压器,各指示灯没有一个亮,后查开机键有5.9V电压,安下去有跳变

楼主(2010-08-26):
联想Y160笔记本插变压器,各指示灯没有一个亮,后查开机键有5.9V电压,安下去有跳变,但触发,后用无水酒精清洗过三块板还是这样,查南桥旁晶振两脚都有1.76V,重那里查?

网友:
完全看不懂在说什么

网友:
联想Y160笔记本插电后,各指示灯没有一个亮,后查开机按键有待机5.9V,按开机键电压有跳变,但不能触发,后用无水酒精清洗过板还是这样,查南桥旁晶振两脚都有1.76V,从那里开始查?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电源板上有19V电压,MAX1772 的1脚 0V,4脚0V.电源板上有两个MOS管5SC3,焊下来的查电阻,两个管的D,S和D,G之间电阻只有157左右,红笔黑笔反过来查是无穷大,是不是坏了,这种MOS管同N字的管是不是不同的,如果是N字MOS应该是坏了,这里的管我不清楚,没有见过.

网友:
5SC3原来是二极管,

网友:
有没有高手进来

网友:
开机键一般3.3v怎么会是5v,这个电压一般由3va提供,即芯片19v接进,就应该有3va,5va出来,或者是5va出来然后经过5脚ic转化为3va

网友:
查查 待机电路 里的待机芯片和SB的好坏看看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吗?

网友:
S485的主板有2个电源板,一般大的带电容的电源板接口容易虚焊,加焊下看看。

网友:
max1772是充电芯片啊

网友:
晶振两脚都是1.76V吗?是不是没起振

网友:
电源板接口容易虚焊,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网上有讲这个机型的max1772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