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的变压器坏了!!!

楼主(2010-08-26):
找不来变压器,想用通电源换。高压板会连。程序板怎么样连接了。
电源
连接

网友:
驱动板就一个供电一个地线 还接高压板一个开启信号。

网友:
代换前了解原板电压输出,对比新板就行了

网友:
我看原板有12V 5V输入程序板.还是ON/OFF. DM 还有两根线不知道是干吗用的.
只用接12V 5V ON/OFF就可以了吗.别的不用接吗

网友:
"DM"还有"ADJ“应该是用来条件亮度的

网友:
只用接12V 5V ON/OFF就可以了吗. 我就想知道这个了

网友:
高手们怎么都不答 呀

网友:
12V / 5V 有些驼用驱动板只需用到5V就可以啦
/GND / ON

网友:
最好接一下DM"还有"ADJ“ 亮度调节要不会开机白屏,然后再显示!

网友:
各位能讲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