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 865PE的主板跑C1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08-26):
       一块GA-8IPE1000-G  865PE的主板,可触发,有复位,但诊断卡跑C1,内存插槽用打阻卡测过,供电2.6左右,AD阻值都是1420-1430左右,这个值总在这个区间变化,不知道是否正常,另外,我看见打阻卡上面写着所有数据线对地阻值完全一致,我不明白这里的完全一致是说所有的阻值都是一个值,还是说都在同一个范围就行。如果我的AD阻值正常,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考虑北桥的故障了。请前辈指教。

网友:
刷过BIOS 试过么 BIOS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你还要查下内存的上拉电压、内存的时钟和总线3.3V电压

网友:
有时IO坏了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1脚基准电压1。25V   183脚SPD电压3.3V   91  92脚SMBUS控制电压3.3V这些都正常吗?

网友:
1.25V基准电压 2.5V核心电压 时钟 都要有。阻值卡写的很清楚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后就刷BIOS,压北桥,不行在去测内存的对地阻值,那个阻值一盘没这么大的,.祢可能测错了,

网友:
你压桥试试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BIOS的问题,我修]过二片都是BIOS不正常。这是我考出的BIOS,是独显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91545-from-home.html

网友:
先简后繁,先写BIOS,换IO。

网友:
显卡也坏也会不过内存的 。

网友:
可以先刷BIOS来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值怎么会那么大?有电阻的要打靠近北桥这边的值
  内存条件都有查了没有?
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GA的板BIOS容易坏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前辈的指点又测了一次内存,阻值还是那么多,电压都正常。因单位没买编程器,不能刷BIOS,只有风枪,就把北桥加焊了下,估计手艺太差,现在板子连复位都没有了,反正单位的坏板,拿来练手艺,还是多谢前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