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BM T42开机不亮问题,开机电流1。0A回落到0。69A不动

楼主(2010-08-26):
求解IBM T42开机不亮问题,开机时电流上升到1。0A,然后经过一系列跳变之后就回落到0。69A不动,请教各位前辈是何问题?

网友:
看一下诊断卡跑什么代码 再具体分析     还要看有无RST
T4系列通病是显卡

网友:
仔细看看电流跳变规律,这样大家才能更准确的帮助你。
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现象?是否鸣叫?待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流正常,0。01-0。02A,开机黑屏,无鸣叫,无报警,我已经准备加焊显卡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显卡故障,加焊好了,但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是否必需重新植球才好?

网友:
加焊用不久又会返修的喇!最好是重新植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焊得好也是可以的
第一次坏不重新植株也可 再坏的话就得植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ATI 7500 应该是有铅的吧?要是我以前土炮加焊是肯定不行的,现在换成CF-360上下加热,我想效果不是土炮能比的,使用时间应该会更长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电流跑到0.62不动,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北桥和显卡靠的很近,加焊北桥同时也对显卡有加焊作用,估计还是显卡哦

网友:
我把内存拔了,电流还是在0.62不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过内存,才加焊的北桥。。

网友(2010-09-25):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通病了,先加焊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