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BENQ joybook7000 挡26或09 反复重启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26):
接到本本 开机触发 电流跑到 0.51 左右,  诊断卡跑26  偶尔过了26 跑09 但是依然不显示反复重启 外接也不显,

此本是独立ATI9700 独立显卡,二话不说做加焊显卡,上电测试还是不显, 重新植球后依然跑26 不显, 然后就从 sony 料板上拆了一个 9700 显卡,仍然还是不显跑26 反复重启, 于是上基地 搜索有关 明基7000 的本本是否有通病的资料.. 发现有好几个人都是我这个问题跑26或者09 不显示反复重启,心里一阵欢叫...有救了...!  可是一个一个帖子点进去都是求助的帖子 没下了文.....  哎...又是一阵失落,
这个是其他的求助帖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067

自己在基地下了 7000的图纸慢慢研究... 先是看了开机时序图, 按照图纸所测电压基本都齐全....

自己也在基地发帖求助... 求助帖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102

求助了好几天 也是依然没下文... 失落的很...
接下来 干脆都把 南北桥都给换了, 网卡拆了, 猫也拆了.. 还是跑26 反复的重启...
修到这个地步想放弃了,, 花了这么多天没结果....

经过长时间检查,在加焊接焊网卡的时候 发现 猫的接口旁加热后 可正常亮机显示,不会反复重启,只要一关机就挡26 不亮机了,二话不说地毯式排法一个一个的电容全换过去 包括 3 脚管 6脚管 8脚管 全换, 25K 晶振换!  电感换! 依然坚固的26 ~~~ 只要又加热一次我画的区域 又可亮机一次..... 区域正背面有一个管子和一个电容, 全都换了~~~  还是挪不动 那变态的26  难道是PCB问题?

客户也没急着取本本,于是又过了几天,一没事就盯着benq 7000 ..........神情呆滞....双目无神...., 在这个区域里面搞了这么多 就剩下这个
猫的接口了... 也没多想,就先加焊了这个猫的接口,

第N次上电测试已经麻木了..不抱有任何希望...   可是上天弄人.... 它 竟然亮了... 竟然亮机了... 且不重启正常进入系统....  我差点没吐血~~~   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跟这个鸟毛接口有关系吗? 而且这个接口也是没有插猫的 就是说也是置空的,这个跟虚焊会有关系吗?  我一直没搞懂为什么... 可是它就是这样好了...

后来查了下 这个接口的定义和作用也没看出原因, 估计是跟这个接口的固定脚架有点关系, 接口有六个固定接地脚架, 如果有遇到和我描述的问题一样的话 100% 是这个接口的毛病! 我想应该非常多人忽略这个接口不会理解也不会发现这个毛病...大家以后也不用再扔掉做料板了, benq 7000 通病也就这样奠基了...

呵呵,大家看下 从第一张图到倒数第二张图  猫的接口都被我搞糊了... 还好,板还没废...

网友(点评):
楼主人品爆发,此刻楼主王勃附体!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网友:
这样都可以,接口按照常理是不会的。。。。一定有其他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有待高手来分析一下。

网友:
看了楼主帖子确实不明白,如果是接猫还勉强理解下。
是不是接口下经过的线问题,你加焊之后弄好了??

网友:
歪打正着吧,这样的怪事都有啊。

网友:
真是不理解,应该不会关它的事呀!

网友:
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你说猫并没有插在接口上,那怎么会是猫接口虚焊呢??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
解释不通,还是请技术小组出来解说一下哦.

网友:
自检应该检测不到接口虚焊吧?莫非是附近其它原因?

网友:
它 竟然亮了... 竟然亮机了... 且不重启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很有激情

网友:
也可能别的信号是经过此插座而连接的

网友:
应当是你加焊接口时,已经开焊的周围小元件被加焊了

网友:
是不是猫接口附近之类的原件虚焊了啊

网友:
“接下来 干脆都把 南北桥都给换了, 网卡拆了, 猫也拆了.. 还是跑26 反复的重启...  ”

BGA技术过关 鉴定完毕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啊    长见识

网友:
猫口??。。为什么也会影响到跑26不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NO NO NO ~  在加焊猫口之前 周围所有元件 我通通都加焊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猫口拆下看看底部 线路

网友(2010-10-16):
继续关注中,还是等技术小组们出来解说一下,关注中,按理来说,不接猫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1-01-22):
这块板不带猫卡的吗?如果有还说得通,没有的话就真是不明白了

网友(2011-07-27):
百思不得其解,怪事很多的,我还遇到换了南桥CPU点不亮啦,但是CPU在别的主板上测试是好的,别的同型号CPU在换过南桥的主板上还能点亮

网友(2011-09-02):
不可思议。只能这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