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与温控如何接,有图,求达人指点。

楼主(2010-08-26):
买了温控PID的 还有SSR,现在不知道如何接,先来求教下达人看看,温控接脚如下图:

1.2.3脚为空,求教下达人看看是否是这样接的:4.5脚接K型热电偶。6.8脚接发热砖,9.10脚接220V电源?
现在不知道SSR如何接入?请达人指点一下,SSR如图:

准备DIY土炮,谢谢回帖的各位兄弟~成功了与大家分享

主要技术指标
1.输入:热电偶 K E  热电阻: PT100 CU50
2.基本误差:输入满量程的±0.3%±一个字
3.分辨率:1℃. 0.1℃(模拟为0.001)
4.采样周期:3次/sec,按需可达到8次sec
5 报警功能:上限,下限,上偏差,下偏差,区间外,区间内及待机状态报警
6 报警输出:继电器触点AC250V3A(阻性负载)
7 控制方式:模糊PID控制。位式控制
8 控制输出: 继电器触点(容量:220V AC 3A) SSR驱动电平输出(DC 0/15V)
过零触发脉冲:光偶可控硅输出 1A 600V
9 电源电压:AC100-240V(50/60Hz)
             (按需可配AC85-264V)
             21.6-26.4V AC(额定24VAC)
              21.6-26.4V DC(额定24VDC)
10 工作环境:温度0-50℃,湿度<85℃RH的无腐蚀性场合:功耗<5VA

网友:
没有说明书吗》?或者部件上有标识的吧。。。

网友:
说明书看起来貌似是错误的

网友:
好像你的温控器不支持SSR控制,是继电器输出的,你买温控器时要说明清楚要SSR输出的选件

网友(点评):
单独买了SSR的啊 控制输出: 继电器触点(容量:220V AC 3A) SSR驱动电平输出(DC 0/15V)

网友:
你的表不支持SSR控制。 你的表是典型的用交流接触器控制负载的
  想实现 再外接一个直流电源 3-32V 用表上的开关7,8脚控制
  建议去换个表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猜开表 里面有5V的供电 引出来 用7,8脚控制即可

网友(点评):
控制输出: 继电器触点(容量:220V AC 3A) SSR驱动电平输出(DC 0/15V) 说明书上有写啊 怎么还要拆开引供电出来呢?索性拆了,发现里面有个继电器,现在通电用万用表测6.7.8三脚均没有电压啊

网友:
补充下 你说的:“4.5脚接K型热电偶。6.8脚接发热砖,9.10脚接220V电源?”
  很有问题  4,5脚接K型电热偶注意正负极 红色接4
                  你既然买了固态续电器 为什么要用6,8脚接热砖 在说接上也没电啊
    热砖应该一相接电源零  火线进固态1脚 然后热砖得另一根线接电源2脚

网友(点评):
多谢了 不过图上的SSR 34脚标反了

网友:
从温控表里借用个直流电来用  吧 省个电源

网友(点评):
接直流电源的话 是不是从678三个脚里找的啊

网友:
7楼正解,“张新人”看成“张真人”了,还以为是太极的掌门呢,厉害
(我接过无数次温控了)

网友:
名字不能改了   张真人 不错

网友:
谢谢 张真人 过眼浮云 两位大神
本身就是单独买了SSR的
不是要求温控里本来就带SSR的哦 谢谢真人的图

网友:
不太懂这玩意

网友:
从温控表里的继电器供电端引线接SSR控制端就行了,你买的表不带SSR控制输出.继电器只能控制通断,频繁动作爱坏,它不能输出电压的.

网友:
直接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就可以了,678脚只是一个动触点两个静触点的常开和常闭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