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蓝屏,如何维修?

楼主(2010-08-26):
七彩虹9800GT显卡,512M显存,开始是花屏,加焊GPU不花屏了,但是使用壹个星期后会出现蓝屏现象,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是一开机就蓝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蓝屏呀,看样子还是GPU的问题。

网友:
GPU能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蓝屏,这个跟显存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跟显存没什么关系,应该还是散热没处理好GPU空焊的重植吧。

网友:
重新植球看下。

网友:
98使用的如果是G92的芯片,需要降频刷写BIOS
解决方案:重植GPU并且刷写BIOS

网友:
再加焊一次,硅胶上好一点,风扇改大一点,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算了,不修了,丢给客户了。一片显卡跟他重新植球才40块钱,还不如去修块主板来得快!

网友:
我也有一块蓝屏的 VGA口蓝 DVI口不蓝   VGA口打阻值一致 应该是GPU坏了吧   更有意思的事这块卡 刚过保一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