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板时遇到的QG88CGL北桥问题?

楼主(2010-08-26):
    前几天接到一台ACER 5570的本子,是在其他地方做过显卡的。客户原来故障是花屏,在其他地方修过后,变成开机掉电。检查后发现显卡供电短路。去除显卡后,仍然开机掉电。再去除北桥后,一机不掉电了。因为同一块板子有两个芯片击穿损坏,所以不敢继续修下去。就告诉客户更换主板,客户也同意。
    为了可靠,为客户更换集成显卡主板,主板今天到的货,可装上后,加电开机风扇转,不走码,电流直接停在560MA。客户的CPU是T2250,我更换C430CPU后,开机电流直接停在1。05A。询问卖家,说测过的,主板没有问题,他用的是T2080的CPU。
   仔细观察一下主板,发现北桥是QG88CGL,在网上查这个芯片的资料查不到?QG88CGL这个芯片支持T2250的CPU吗?

网友:
  就是945gm的北桥 可以支持这种cpu

网友:
现在我用T2250和C430的CPU都不能点亮,都是不走码。我怀疑主板有问题。

网友:
后来又换了一块940GM的主板,T2250能够走码到67但不亮,C430和C420的CPU能够正常点亮,工作正常。

网友:
不管哪个芯片组 C430和C420肯定是通杀的。这两个U都不过。继续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