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這個五腳IC怎麼成這樣?

楼主(2010-08-26):
845主板跑FFFF一動不動,CPU沒主供電,主板上面一般產生VCCVID的五腳IC,一般都是這樣,1、3腳3.3V,4腳1.2V,我這塊鑽石845主板上面竟然是這樣的IC,1腳3.3V,連接一個822貼片電阻到4腳,以為是此IC內部短路了拆出來測量,還是一樣,4腳通過一個電阻直接連到1腳,造成4腳為0.56V,在另外一塊845找這個類似的好的五腳IC後卻變成無法上電,高手們來幫幫忙了?

网友:
查一下822的贴片电阻阻值是不是变了。

网友:
这就是一个电源转换IC

网友:
阻值正常,剛剛好是8222歐姆,回复 hawkinsky 的帖子

网友:
电压转换多是在笔记本上的,ASUS的常见,主板上不是,应该是VCCCID产生电路,楼主先确认是不是VCCVID,测CPU的VID电压可确认,然后飞线试一下

网友:
確認是VCCVID產生電路,4腳只有0.5V,4腳本來不應和1腳相連(通過一個電阻)不知怎麼搞了?回复 mediocre 的帖子

网友:
4PIN的电阻应该是上拉电阻,主要看3PIN有没有高电平进来,3PIN高电平进来后5PIN才能输出VIDVCC给CPU,同时4PIN输出VIDVCC的PG好信号给CPU供电模块,开启CPU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