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外接键盘上是否集成了控制芯片?如果是的话主板EC有问题也不影响外接键盘啊?
今天接了个外接键盘也不灵的(部分键) 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外接走usb、 和ec没有关系的

网友:
如果内外键盘皆不灵,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性很大

网友:
USB键盘应该也有键盘控制器(KBC)吧?是不是集成在键盘里面?

网友:
直接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先看一下。

网友:
晕 居然是键盘的问题。。取下键盘外接就OK

网友(点评):
很多故障调动调动部件就见分晓了,需要一点耐心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