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不开机

楼主(2010-08-26):
待机电流0.03。开机上电到0.15掉电。没有3 。 5V?

网友:
ps51020有点烫。。换过以后故障依旧!

网友:
测一下PS51020的线性5V输出脚有诶有短路的,我想应该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有短路 和芯片应该是没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还在考虑什么、、、

网友:
北桥有电容短路是正常的,估计你肯定有地方短路了,保护了

网友:
51020的+5VAO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