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 喇叭和耳机都没有声音

楼主(2010-08-26):
DELL 600m 喇叭和耳机都没有声音
用万用表直流20V档测喇叭4个针脚都有2.5V电压,换喇叭、功放、声卡以及晶振都不行,无奈打开PDF图纸,测U69 TPA031218脚和19脚有5V电压,此18脚和19脚还连接U67(PHJ1)1脚,见图1和图2

又测U671脚也有5V,其3EN3.3V,来自IO
LPC47N254
B5,又测U675OUT0V,此5脚去声卡U63 STAC975025脚和38脚。见图3和图4

于是从料板上找来同一位置的元件换上,开机喇叭和耳机都有声,故障排除。

网友:
起码的供电都没测就大换件。。。。。

网友:
这个事后来才觉得思路不对,才对照图纸查的。

网友:
去查查,第5、8、10、11有没有信号过来,是从南桥过来的。没有的话就做南桥吧

网友:
看了你们的建议,下次修就真的注意了,谢谢各位。

网友:
你是换的5脚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