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6000 系统3.3V短路

楼主(2010-08-26):
一台DELL6000板子 3.3V对地阻值020 给电感加3.3V发现测试网卡发烫 摘掉 后还短阻值040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南桥有没问题?看看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继续烧,后极还是有短路

网友:
工厂有仪器可以探测,没仪器只能接入小电压限流烧板看哪个元件发烫了

网友:
确认一下芯片发出的3vsus电压

网友:
应该后极还有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摘掉后 阻值067 左右属于正常么

网友:
烧一下看哪里发热,时间长点

网友:
楼主  南桥挂了吧

网友:
继续烧,最好把南桥摘了烧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阻值正常  不过SB是短路了 摘了 以后就阻值06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了SB后PC卡供电芯片不大正常  但也不发烫 拆掉后阻值为800多了 好了 但是换SB
烧坏了3个SB桥啊  看来还有短的

网友:
你看看sb周围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换了个板子 不修了 不然得赔本了

网友:
哎,楼主就这么放弃啦 ,短路多烧烧应该能烧出来的

网友:
   系统供电短路一般都可以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3个桥啊   之前是大短修的不大短了 接着 系统短  感觉短的地方特多

网友:
嘿嘿   、继续烧  。知道着火为止 。

网友:
不抛弃、不放弃、烧到底就是胜利

网友:
烧,加油,继续烧!

网友:
同意楼主的做法,换板,钱先到手啊,那才是真得,修出个花出来没有钱赚也白搭呵呵,反正那个板还可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