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怎样转12V 谢谢

楼主(2010-08-26):
20V怎样转12V 谢谢
是这样的 首先谢谢各位大哥的回答 有个液晶的驱动板坏了 想换个通用的 电压是12V 可是电源板上过来的是19V的电压 所以要问下怎样转12V 谢谢各位大哥
电源

网友:
为什么要转?
转换需要12v多大电流?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输出19V和5V,5V给主板,19V给高压部分使用,19V同时通过7812转换成12V给主板。这种设计在一体板里很少见了。

网友:
干啥用的 ?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4719-1-1.html

网友:
电流小用一只7812大则用两个并联。

网友:
用三端稳压器转如果电流不是很大7812基本就可以

网友:
不太现实的问题!没什么好办法,增加成本,加一个降压模块,是我的话情愿买个好点的高压板,支持宽压12-24v的高压板

网友:
用3个7812稳压块就可以

网友:
3个7812并联,加个大点的散热器

网友:
我改个,没有问题

网友:
接三端稳压器,7812

网友:
7812损耗较大,可加一块DC-DC模块。

网友:
沈元
的帖子
不要用78系列的三端稳压器!
现在LM、KA系列DC-DC芯片不是很多吗,搞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