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闪

楼主(2010-08-26):
我有好多主板开机诊断卡的复位灯几秒钟闪烁,复位电压有正常跳到比正常的低一伏左右,请教高手分析一下那里会导致。

网友:
具体说下你都测过哪些地方```

网友:
可以换I/O试试,个人意见

网友:
描述不够详细,现象没出来,是不是复位灯每隔几秒就闪一下呢?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要先查供电、时钟正常不

网友:
复位不常,一般供电不良。

网友:
先查主供电,如果还低就要跑线了

网友:
复位灯闪?好像3.3SB短路也会闪

网友:
先看看各路有没有低阻短路了~~!!

网友:
IO和供电 测测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主板各供电对地值   没问题 查所有供电 时钟 PG

网友:
这个我师傅修过 是桥供电不稳。

网友:
复位灯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亮的,你有亮就说明出问题了!具体出什么问题,你描述的还不够清晰!

网友:
"好多主板开机诊断卡的复位灯几秒钟闪烁"你检测卡有问题没

网友:
BIOS 跳线反了复位灯也会狂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