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我接到一台联想型号是L222wA的22寸液晶显示器,拆开来时发现电源部分电源芯片旁边的R913 R905这两位置的电阻炸了,请各位高手帮下忙,请有只这两电阻是多大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发图片电源IC附近的图片上来吧!有时候同一型号的机器,高压一体板也会不一样

网友:
如果不是启动电阻的话,应该阻值不大吧

网友:
你把电源板的图发上来看下

网友:
用什么电源芯片 的找个PDF对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