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的本子,加电时瞬间电流为15MA,但马上又跌落为5MA。按下POWER键无反应。

楼主(2010-08-26):
    拆机后检修MAX17003无+3.3V和+5V电压输出,U47在加电时D极有9V电压,但马上慢慢降低。U47的G极加电瞬间有17V电压,之后慢慢降低。查图纸U47的G极与电阻R53是相通的,但测量却有600K的电阻。
   现在MAX17003只有一个引脚有+5V电压,其供电端也没有电压。
   正在检修,还没有结果。

网友:
先换了这个17003  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保护不工作了。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仔细查一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用电击法试试看,可能会有奇效!

网友:
电压被拉低,明显有短路,主要查下二极电压出处,对地打其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