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主板哪个是南桥 DELL Inspiron 1210?附图片

楼主(2010-08-26):
这款机  挺薄的 白色的  不是厚的那个1210

主板如下:

主板背面没芯片的

还有一个显卡板之类的小板  插主板中间那个槽的  如下:

这个板上有2个BGA芯片  小的那个是1.6的CPU   另外一个应该是北桥吧 型号:AF82US15W   旁边还有 显存芯片
难道这个北桥和南桥一起?

请有遇过这个机器的朋友告诉一下
这个机器故障是 进系统的过程中死机  画面停着一直不动
客户反应是用读卡器的时候死机了  然后重开就开不了了
估计就是烧了南桥
但是我都不确定哪个是南桥  晕了   呵呵

网友:
原来这个机连内存槽都没有    呵呵

网友:
对了 机器没光驱的   用外置光驱   进PE都进不了

网友:
用U盘进PE看看。

网友:
先测一下U口,看看是不是南桥。不过这种机器应该是双桥合一的

网友:
典型的南北桥合一内存颗粒直接焊接在上面的

网友:
可以装个系统试试看,不过这个机子不怎么好装,第一次装也费了半天劲

网友(点评):
不开机和系统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如果是N450的CPU的话这个本子有可能只有南桥没有北桥,北桥的功能集成到显示核心里,也就是N450里了~

网友:
可能是双桥合一。板载内存。

网友:
大的是南北桥集成的一个桥,类似hm55那种

网友:
是啊以后的机型合成度越来越高了。有的是南北整合。有的是北桥显卡整合。据说以后CPU.显卡·北桥3合一了。维修量会少了。

网友:
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小板上了,唉,大板可以当了~~!!

网友:
大芯片是南北桥集成芯片,那四个颗粒明显是内存颗粒,我发现你那有个内存插槽。

网友:
南北集成的  外加独显  cpu为板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槽不是内存槽  是插那个小板的
哦 原来那些应该不是显存芯片    应该是板载内存
很显然     小的是CPU      只剩大的应该就是南北桥合一的了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不知道楼住的机器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同样的毛病,换了块硬盘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修好    换了桥   不行  做不成功  这个桥很难做
后来找了一家有这个小板的  不过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买了回来  换了   花屏   然后机器发了给卖家搞
他现在搞到有显示了  不过进系统蓝屏   然后就给我发回来了
叫我重装系统    我装系统死机   直装也死机
现在机器还在这    好烦    不知道怎么办呢

网友:
看一看旁边有没有晶振

网友:
蓝屏死机和内存也有关系,看下板载内存有没有内存,加焊下

网友:
机器一直到现在都还没解决问题
维修过程是这样的:
开始朋友说这机器装不了系统   后来我用MHDD扫描了下   发现硬盘有坏道
以为就硬盘问题   就买了个硬盘   这种硬盘不同一般的硬盘  比较贵  有个排线连接的
等我订了硬盘回来   朋友说   他也试过  进PE也进不了    说机器主任是用读卡器的时候死机
然后就进不系统的    我说  考   你不早说    这样肯定主板也有问题
后来我就查了下小板价格   这个小板价格还挺贵  要4,5百
所以就订了个CPU芯片    想换来试试   不过做不成功   短路了
后来再求购了下这个小板   价格有便宜的   他有3,4个
然后发了个给我  换了小板   可以显示了   但是还是一样情况
进原来的系统蓝屏重启
后来重装系统  装不了   进PE也进不了   直装系统也是死机

就到图片那步就死机了  鼠标动不了了
最后   我把机器都寄给那个小板的卖家
卖家换了几个小板试过  不行  情况一样
大板  既主板也换了2 片试过   也是不行
他也郁闷    说不知道怎么搞了
奇怪了   基本上整个机器都换了吧
还能有什么问题?  还是这个DELL 机器    一般的系统装不了?

网友:
这是装系统死机的画面
刚上传不成功

网友:
和我一样的故障,我也是怀疑哪个片CPU板有问题,发了一块回来还是同样的毛病,进PE死机,进系统蓝屏,重做系统用安装板的过了那些检测硬件之后就剩光标在那里闪不动,死机了

网友:
我不懂 大家为啥子不怀疑 CMO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   刚好有个在DELL做的朋友  说可以帮我刷个BIOS看看
到时候什么结果再告诉大家

   怎么帖子好像不能回复了?
公布结果了   机器搞好了    折腾了我好些日子
原来用DELL自带来的系统盘安装就可以了
为什么就想不到这个呢?
我也是一个朋友提醒我的
看来论坛的大师们也要注意下细节了
都没个人可以提醒下我

网友(点评):
可能硬盘不兼容 原装是TOSHIBA的 市面上SAMSUNG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