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R1(5580) 3秒保护掉电

楼主(2010-08-26):
ACER ZR1(5580)主板,外接显示能进系统全正常,接本机LCD就3秒保护(本机LCD接正常的主板正常显示),保护时PC87541(HWPG)没有信号输出~电源芯片(MAX8734,8743),充电芯片(MAX8724),PC87541V这些全部换过~一样,3秒保护掉电后不能再开机,要拔掉电源放电才能再开,87541的保护过程是怎样产生的?有师兄修过未?

网友:
接屏就保护的话,查下屏部分的电压是不是正常?还有高压供电部分?

网友:
是不是和屏线绝缘不好有关系

网友:
  先换个屏 试试

网友:
听起来时3V的POWER有问题

网友:
高压会不会碰到什么金属的东西了?

网友:
屏组件(屏+屏线+高压板)在另外一台机是正常的~

网友:
我今天也有台ACER4920的反复重启,修了半天都无果:接电,开机,电流003~050~003~060~003,,,,最高到1.3A,不插内存和显卡也一样,只是电流小点,北桥做过,没用,没有发现哪里不正常,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代电器老兄,你的bga还卖吗?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原来是LCD_VCC的电容短路了~差点换板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清楚些,为何你换别的地方去测试就正常呢?

网友:
呵呵~就是小问题扩大再扩大~

网友:
呵呵,做事还是得小心查看才行。

网友:
不是LCD 屏接到其他机子上测试没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接屏LCD  VCC开启就知道造成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