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时钟怎么办,今天两个本本都是不开机

楼主(2010-08-26):
一个联想一个神州都是没系统时钟,,
联想的什么都正常就没有南桥时钟,,,
神州的什么时钟都没有

网友:
查时钟芯片及时钟电路的供电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

网友:
南桥有四个时钟 都没有吗

网友:
首先要明确的是先有供电而后是时钟复位时钟没有供电就不会出时钟信号,没有时钟信号就不会出复位,我要说的是你的时钟有供电没有还有CPU哪里的供电有了没有,再以后北桥南桥,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没时钟先看供电 供电正常了才会有时钟en

网友:
cpu没供电的,,,,难不成没开机就有供电了,,,io上供电到是都有,南桥也测到过。

网友:
时钟是要U供电正常后才有

网友:
呵呵,兄弟查错地方了吧,肯定是U的供电没出来就去测复位,那样能行了,先后关系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