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针待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8-26):
一块478的板子,故障是点不亮。拿到板子习惯性地插上电源及代码卡,发现代码卡的待机指示灯都不亮。
测了下开机针的电压,只有0.7v,肯定不正常,跑了下线路,开机针连接了一个22欧的电阻,22欧电阻接一个8.22K的电阻,再接到电源9脚待机5V,打了下开机针的阻值,正常,电阻也正常,8.22K电阻接5V一端正常,接22欧一端的电压为0.7V,22欧连接开机针的电压也是0.7V。
有点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大家给帮忙分析下,学修板时间也不长,缺少一些思路,在此先谢过!

网友:
开机针短路否?22电阻应该还连到别的地方了,楼主再细量量啊。

网友:
查一下网卡、声卡有没有短路 拉低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明天去好好研究下那块板子

网友:
看看是什么开机吧,io还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不是IO就是网卡~~!!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如果是技嘉的可能是那个8脚的电源保护

网友:
有些主板0.7v是正常的,如果确实不能开机,可以查开关的线路过22电阻后应该有分路去IO,然后查IO---SB

网友:
I/O是W83687,网上查不到datesheet,这个I/O参与开机吗

网友:
PCI A14 对地阻值是多少?  如果对地100以上,那不要再查短路了,开关然上电压0.7发有可能是接着一个三极管。

网友:
有的板子是只有0.7V的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主板,开机真0.7V,算是正常的,换IO后就好了。。

网友:
这块板网卡挂了,南桥下边烧了个洞,经抢救无效,没救了

网友:
电阻那一端肯定还跟其实IC或元件相连把电压拉低了,一般都是有小三极管损坏拉低电压的,跑下线路吧,

网友:
查南桥待命会不会短路了,U电路。

网友:
换io吧   定好

网友(2010-09-26):
南桥下边烧了个洞,早就应该发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到点子上了,学习

网友:
烧了个洞,就是南桥坏了把5V拉低了,拿到板子的时候就该目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