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一上显卡就不工作

楼主(2010-08-26):
刚接到一客户拿机过来修,说是显示不了,就拆开机箱测了一下,检测卡跑C1 ,以为过不了内存,换了一条还是一样,把显卡拔掉,主板能正常跑码,心想显卡可能坏了,换了好的显卡测还是没用,测主板上的电压基本上都正常的,不知道从何下手。      !

网友:
    你先刷个BIOS吧    不行的话这种挡显卡的我修过好多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插槽和金手指没什么问题应该就是桥坏了。不过确定之前还是要好好量一下阻值。

网友:
重做北桥看看

网友:
确定各部电压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这情况基本做北桥,我也遇到好几块~~!!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不插显卡就正常跑码,如果插上显卡就C1-50-C1这样一直循环跑,这样的情况多出现在单桥的AMD板子上,都是桥空焊引起的,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别的不说压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部测过了,是正常的,

网友:
我先去重做北桥看看,

网友:
查PCIE接口有关接脚对地阻值,,

网友:
这种故障如果没有掉件,打值也正常,就需要重植桥或者换桥,没有其它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修了好多板也是这个问题,后来用酒精或天那水刷一下插遭就OK了。你可以试一下我的方法,如果还是不得你就要看桥了。

网友:
如果是NV的北桥,桥空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一个桥的 直接按虚焊处理(个人经验)

网友:
我碰到的也是这个情况,确实是桥虚焊,按压桥能正常跑码。

网友:
把出显卡可以通过内存,插上显卡跳不过内存,这种故障北桥虚焊机率最大。

网友:
先插显卡插槽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AD线是否正常。清洗显卡插槽。不行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北桥,桥虚焊

网友:
加焊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己经解决了,重新做桥没问题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回贴。

网友:
是集成桥 还是独立的。如果桥上面有风扇 但不转的话,请先检测桥是否损坏。

网友:
加焊桥必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