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1无法进系统,无法进PE,求解!

楼主(2010-08-26):
如题:海尔W61无法进系统,无法进PE,求解!
可引导系统,可进入F8的界面(可选安全模式,正常模式的画面),再加装系统就重启。
可引导U盘启动,进PE无法加装OS。
扫描内存,用R.S.T扫不动,用Memorytest+,扫描全是红,有几次只要一扫就重启。
加焊北桥,无果,
换内存,无果,
加焊内存槽,无果。
求解?

网友:
这还怪了~一般都内存问题,还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了条子还是不行  就肯定是北桥挂了

网友:
看看内存槽的阻值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几个 不能进PE 的倒是CPU 坏了,为什么不先换CPU 呢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引起类似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问题解决。

网友:
共同进步----

网友:
但又有问题了,装系统蓝屏,如下:
***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 Parity check / Memory Parity Error
*** The system has halted ***
装过雨林木风xp7.0,深度XP9.0,都一样。换过内存也一样。再次求解?

网友:
换了个深度完美的XP,居然可以安装完成。

网友(2010-09-28):
内存检测都市不过还上什么WINPE,如果内存是好的话,可以认为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