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下还查那里

楼主(2010-08-26):
本人新人。问大家个事。。
拿到显卡。先目测。然后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还有12V。这些完事上机测核心和显存的电压如果不亮。用PCI显卡看看能不能读bios。如过bios没有问题还不亮。打金手指上到核心的线还有背面的对偶电容。如果还是不亮。下边该干什么了。。本人到这里就算不知所措了。请高人了。

网友:
不会全正常吧,接下来查fbvddq的对地阻值来看是否过低,如果不低GPU可能存在空焊

如果都正常,就会点亮机器的怎么会查不出来呢

网友:
天哥。。fbvddq是什么

网友:
不要说的太专业。。就和我说用万用表打那里就行了。。太专业我就蒙了

网友:
就是测显存供电的对地阻值,还有显卡接口的行信号和场信号,如果对于G73以上的显卡还需要查GPU所需要的2.5V供电

网友:
2.5V在什么地方查呢。。天哥
我知道金手指上有12V和3V。还有一个是12V转出的5V。
2.5在那里能查到

网友:
楼主最好上图哦。让乐天哥,指导你一下哦!

网友:
2.5v一般都是由MOS或者小的芝麻管转出的,这是G73以上所需要的一个供电(有些显卡没有此电压的不要死找,应该懂得原理)

网友:
没事。。我就问一下我这样查的步骤对不对。。。。因为本人刚刚开始学。。
一块卡到我手里。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一步一步的查。。
还有是不是上电以后要是核心或现存没有电压。就是电原管理芯片的问题。
还有请教天哥了。。。要是对与卡上边就有一个电感线圈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核心的。。那现存该测那里呢。。。

网友:
还有大家不要厌烦我提出的低级问题。本人真的很笨。。。

网友:
大些的电感就是给GPU供电的电感!